[笔记本电脑]
HP 6531S 不加电 已经修复

楼主(2017-09-08):
今天接到一台HP 6531S的机器 来时不加电,拆机后测量主板没有3V 5V电压,测量公共点电压没有,对照
开始查保护隔离电路 发现保护隔离的第2个场馆 DS级正反向测量都是导通状态 把
二极管
D1016拆掉,还是导通就换了一个场馆。换完以后主板还是么有公共点电压,又继续查 发现保护隔离第一个场馆Q1031没有导通,G级电压18.9V,找了一个HP 6535S的上电时序对照看了一下,这个管子要想导通G级电压应该在6V的样子,只有图中ADP_EN#为低时,场馆才会导通,经过搜索图纸发现这个ADP_EN#信号是电源接口中间针经过比较器得来的。上电时序里说电源接口中间针应该在6V的样子。我测量主板电源接口中间针电压为0 而且阻值也为0,看来是短路了。查图纸 中间针到了比较器,把比较器拆掉以后,就不短路了。。看图纸比较器是LM393。就从主板上拆了一个装到主板上,测量了一下 中间针阻值没问题。接电源。这次主板可以开机了。 机器修好了。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被楼主秒了,我这边怎么就几乎没有遇到过不出电压的故障电脑呢 基本都是桥或者CPU 显卡挂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有图纸一般都比较好修。谢谢分享

网友:
现在的机器保护隔离木有图纸就不好修了,大概相同的机构图纸对照修了,有图纸就是安逸!

网友:
排版的好一点就好了 这样看的好累

网友:
只要有思路的话,有图纸就是好,很快就找到故障点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上电时序是个好东西,可惜我没有
天意wx
好多时序都是大致相同的 你可以找一个看明白
详情

网友:
时序很重要,。。。就是不会。。。。
天意wx
先深入了解可以报名迅维的培训
详情

网友:
不是烧糊吗

网友:
HP 保护隔离 不好修啊 思路针清晰 刚刚的

网友:
有图纸 上一个吗 借鉴一下

网友:
功底厚,只可惜是个老机器,修好了都收不到好多票票的

网友:
学习了 时序还不怎么会查

网友:
隔离保护的问题这没图纸就真的不好修啊

网友:
笔记不加电有图就好修,无图就MM了
楼主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楼主老司机 思路很清晰 故障锁定速度非一般人

网友:
上电时序呀 不是很懂额 看着费劲 还是有启发的,,,,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