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W7120和6109ASA8替换

楼主(2017-09-08):
在一块板上,呆呆凝视这个‘up6109ASA8’挺久,它是这块板的病症,表现是无内存供电,本来是最简单的问题,但是找不到料换,因而这个问题立马就飙升到无法解决的难度。
当然,测机小弟管它呢,没多少犹豫,就把它扔掉,但是过几天被杰师傅丢过来,“漏网之鱼,解决它。”
我哭着一张脸,“没料怎么解决。”
杰师傅一脸怀疑,“确定都找过了?”
我一一报告道:“大当家找过了,二当家找过了,三当家有狗进不去,至于四当家嘛,哦哦,不好意思,没有四当家。”
杰师傅心里诽谤,这些当家是什么鬼,怎么都没听过。最后他从废板里找到一个芯片,“先查这两颗芯片的电路图,比较后,然后换了它。”
于是就有了第二张图片,APW7120和up6109ASA8相伴一生的爱恨情仇。当然还要加上它们爱情的结晶——二极管儿子。
如图所见,APW7120是可以和up6109ASA8替换的,但是从电路图上分析,还要在APW7120的第一脚上,加上一个二极管。而巧的,UP6109ASA8的左边就遗留了一个二极管的焊盘。

如图下所示。
最终换上了APW7120,再加上了一颗二极管,成功替换。

网友A:
up6109ASA8 内部有升压部分 ,APW7120 是外部升压的 所以带有个二极管 和电容

网友B:
做维修可惜了,写小说感觉适合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维修可惜了,写小说感觉适合你

哈哈哈,常有人这样说,但是我对维修也有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6109ASA8 内部有升压部分 ,APW7120 是外部升压的 所以带有个二极管 和电容

一句话让人恍然大悟,感谢感谢,宝贵的知识

网友D:
楼主  马上转行  当作家  走向人生巅峰 就不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马上转行  当作家  走向人生巅峰 就不远了

:lol:lol:lol:lol:lol

网友:
楼主马上改行当作家了  离人生的顶峰不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常有人这样说,但是我对维修也有兴趣

小说写的好,可是比维修要强上千倍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