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忙看看这盘不认盘是怎么回事,希捷st500lt012

楼主(2017-09-08):
转至1级失败!
Boot 0x10M

SpinUpTime = 0000060F

TTR1 = 00000759

(P) SATA Reset

RAW OFF

(P) SATA Reset

RAW OFF

SIM Error 3005 LBA 000000000002FEA9 FD FC360093
RW Error 00000080

No Phy: Staggered spin bypass PASS

TotalSuperBlks 00065943 TotalValidSuperBlks 00065943
ASCII Diag mode

F3 T>/1

F3 1>/

网友:
电路没有问题。刷固件程序。听听磁头有没有异响。

网友:
没有异响,,,,,本来只是有坏道,清零了,全盘都是了

网友A:
清0的时候必须100%。然后进G表。G表标记几百个坏道没有问题,太多了就会退出。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格p表了、弄的全是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格p表了、弄的全是坏道

是呢,,嘿嘿,,,,,,,,,怎么能搞好。。。。。。。

网友C:
。格了P表,就要把原来备份的P写回去,不然,怎么搞都不认盘,再一个就是,格固件区,重新加P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格了P表,就要把原来备份的P写回去,不然,怎么搞都不认盘,再一个就是,格固件区,重新加P表。

P表怎么备份,,,,,,,,。。。。。。。。。。

网友: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软件操作的?估计和这也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P表怎么备份,,,,,,,,。。。。。。。。。。

,你没备份P表就格了,那就没得搞了..你用什么软件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0的时候必须100%。然后进G表。G表标记几百个坏道没有问题,太多了就会退出。

现在全盘坏道,一盘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E(2018-01-02):
本来只是有坏道,清零了,全盘都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来只是有坏道,清零了,全盘都是了

嘿嘿,,这盘我现在正在用,,固定三个月清一清,,不然坏道又起来了,哈哈,

网友F:
有维修 硬盘吗 我的识别不出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维修 硬盘吗 我的识别不出硬盘

我不会,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