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8H61主板,不触发,IO貌似是NCT6776F,资料很少,求大神给条思路.

楼主(2017-09-08):
如题,这个IO比较少见,求大神帮忙给条思路.

网友:
华硕点位图里边都有这东西。io触发莫非几部。3vsb rsmrst# 32.768khz pwrbtn pwrbtn# s5 s4 s3  pson atxpg 你要搞清楚是不触发还是触发保护的。。。

网友:
你看下IO是否发烫,NCT6776F的IO在H61和H81的主板里有很多你找一个换上看看,昨天修的两块联想H61都是这个型号的IO坏。

网友A:
提供点位,自己查一下条件 Asus

网友:
点开关后短接绿线看能正常开机不?如果能就是断线了,祝你好运    华硕H81修到两台断线的了

网友:
NCT6776F和W83667A通用,毕竟NCT新塘是华邦旗下新组件的一个子公司。不触发,根据点位先查查待机条件是否都满足了。

网友:
IO的资料少   就找点位图啊   在点位图里面  查IO的待机电压  以及触发信号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6360-1-1.html点位图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供点位,自己查一下条件

您好,点位图上IO附近什么都没有标啊?只标了元件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