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R2.0风扇转下就停不循环,再点开关也是转下停

楼主(2017-09-08):
主角

通电瞬间量电压,内存 桥 和1.8V都有,VCCIO没有电压,受控珩OU301,查1 5 7脚,只有7脚无电压,上网找了半天才找到点位图还花了10个积分,这可是10个大洋呀

希望大家都加点分,这个图纸花了我不少分呀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这种问题没点图还真不好修的。

网友:
楼主最后再来张亮机图就完美了,不过维修前还要应该清理一下主板的灰尘 的。

网友:
现在的板没有个图纸真不好修。。。关键图纸还难找

网友:
不错,VTT总线供电芯片的EN开启存在问题,导致的无VTT总线供电。加分鼓励。

网友:
这种开启信号问题的  还是不难修的  要是1 5 7都正常   换了芯片还不行的 就难搞了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
现在这些板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老坏小三极管,有时候修个板比修个本都难,挣得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