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5A78L LE主板,无复位,SB附近EM5102A烫手.

楼主(2017-09-08):
如题,3.3VSB正常,可以正常触发,但是无论触发与否,EM5102A输出电压约为1.3V,温度很高,是不是SB挂了?

网友:
具体点位图分析啊,点位图上边写的清清楚楚的。这个芯片的话你看看是3vsb转过来的还是5vsb

网友:
該芯片過熱? (可能的代換芯片UP7704U8)

网友:
1.3V有点高了,一般是1.1V左右

网友:
这是给南桥提供1.2V待机供电用,如果实在怀疑,换了再说。

网友:
先找个原型号的 换一下就是了    又不难换

网友:
先把这个元器件换掉,看看能不能恢复到1.1v左右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换了,电压为1.1V了,但是还是烫手,是不是SB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