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ASUS S500C板号S400CA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9-08):
ASUS S500C板号S400CA REV3.1故障不触发,量公共点无电压。插电的瞬间供电点有电压,各大电感无短路。强制连接隔离管的DS级,可以开机。证明后续无短路。为什么两个隔离管瞬间有24v,量了一下两个隔离管G级通过一个差不多三千欧姆的电阻连接到充电芯片的4脚。充电芯片四脚这边电压也是瞬间有24v,证明不是隔离管拉低。应该是充电芯片这边问题。量充电芯片BQ24725芯片的工作条件,
1,20脚有19V电压。正常
2,  6脚有2.5V适配器检测电压。正常
3,  16脚有6V线性电压。正常
这时充电4脚应该持续输出24v电压。
想到这里只能更换芯片试试了,没有这个芯片,找了个BQ24735搜了一下像是通用。装上去正常开机。此机器修复。

网友A:
华硕笔记本板子板材感觉很垃圾,经常吹变形

网友:
比宏碁好点  我感觉绿板比蓝板要好点  BGA没那么容易鼓 楼主技术还是牛逼  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笔记本板子板材感觉很垃圾,经常吹变形

做工不好 维修才多……  不过ASUS的设计还算可以的

网友:
手头正有一个这个机器,正在研究

网友:
发现BIOS芯片被上家给取了下来。请问知道 这个机器用的哪个型号的芯片不

网友:
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手工很不错。我学习了

网友:
又是QB725这芯片老爱坏了。。。。。

网友(2020-08-17):
这芯片老爱坏了。。

网友(2020-09-17):
三代这种芯片坏的比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