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技嘉H61M-DS2 R1.2不断重启的修复

楼主(2017-09-08):
技嘉H61M-DS2 R1.2主板,不断重启,时间间隔大概一二十秒的样子。能开机一二十秒,应该没大短路,懒得打各大供电对地值了。插上蜂鸣器,直接上电,迅速按上电时序测各个供电,内存1.54V正常,桥1.05V正常,桥1.8V……呵呵,2.54V.应该就是它了。此电压是由运放(U3)加MOS(Q24)来产生的(见图),Q24  D极3.3V,G极8.4V, S极2.54V。向前测U3的3脚基准也是2.54V,测R220另一端2_5LEVEL电压也是2.54V。到此我想很多人跟我想的一样,其下拉电阻R221(8.2K)开路……风枪取下一测,8.19K,我晕……没开路哇。无奈取下上拉电阻测试233欧。有点不相信,再测确定是233欧。图纸标3K,找一个3K换上,还没来得及测1.8V,只听蜂鸣器De的一声,亮机了……这时测得Q24 S极1.82V。至此,此机修复。修过那么多的机,第一次碰到阻值会变小的……,以后得多长个心眼了。

网友:
见图   你的图片呢

网友:
刚开始图太大了,没上传上来。后来补上的

网友:
最啊 ,变小的还从来没看到过呢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吧。。。。。。。。。。。

网友:
这个主板好像有这个通病。。。。。。。。

网友:
又是这个PLL供电出问题。

网友:
那图片里面的字干嘛不敢大点???

网友A:
有图纸分享一下,谢谢。有有块板一样的型号,也是重启。不定时的,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怎么整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分享一下,谢谢。有有块板一样的型号,也是重启。不定时的,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怎么整拉?

没这个版本的图纸,我在论坛下的R1.21版的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不错的资料,值得去学学

网友:
这是通病吗?以后遇到可以借鉴了,多谢楼主

网友:
L358运放正比较端上下拉电阻变阻造成的。

网友:
分压电阻坏了,一点电压也不分,都进运放,造成2.5V,不断开机重启

网友:
这个供电 的电路故障    有图纸  很好修  很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