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雷柏M10无线鼠标DIY锂电和光栅滚轮

楼主(2017-09-08):
为雷柏M10无线鼠标DIY锂电和光栅滚轮

  前两天改了一只鼠标, 得了些经验,来发个帖子记录一下, 不然过几天我自己都忘了是怎么改的了,改的雷柏的M10, 左那个黑的, 改到右边的SBJ96里面去。原因是这个M10的编码器滚轮, 一言不合就乱跳, 所以探索一下是不是能改成光栅滚轮。

39ae00027d15f4a95686

  先对M10的电路板做仔细分析,红框里是AA电池升压电路, 电压升到2.2v,光学引擎是安华高的A3000, 第7脚是供电,另外下图绿框里, 貌似也是一组升压电路, 没有上元件。

39aa00029634fae9cba4

  电路板背面, 升压芯片在这, 丝印D22F, 查得型号应该是SX8602F,最需要分析的是编码器的三个脚, 其中一脚接地, 另两脚是高电位。

39b10000a9f4c26e683e

  从A3000的说明文档中也能看到是这样的, 即一低两高,另外还有一种是原相3204的方式: 一高两低

39b10000a9ec297fc010

  是一低, 还是两低, 决定了要用什么样的光栅接收管,下图左边三个都是发射管, 右边三只脚的是接收管,接收管有一高两低的也有一低两高的, 我这里需要用一低两高的管子,幸好我从另一只白色鼠标中拆出来的符合需要

39af0002771e9ac63641

  关于接收管还有一个问题, 即接受端的排列方式, 我这里要用横排的,如果是竖排的, 那要调转90度才能用

39aa0002963567fca4bf

  在实验电路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郁闷的问题,原板上的升压电路功率太小, 不能支持滚轮发射管工作。被逼无奈, 于是决定改成锂电供电, 用锂电就变成降压了, 选了一个TI的芯片, SONY老MP3上拆得

39ae00027d1798106ddc

  这是供电接上了之后, 准备测验光栅机构。

39b10000a9eff67d81a8

  光栅测验中, 这个红外管需要20ma电流才能正常工作, 大部分能量都给他了,不知道罗技是怎么做到省电的.

39b10000a9edf7c6a158

  供电搞定了, 但是出现了新问题, 用锂电需要低压报警电路,在网上找到一个简单的, 是左边的图,但是不能工作, 原因是供给431的电流太小了, 于是改成右边电路了

39af000277231bd574c2

  低压报警电路测验中, R3和R4又都做了一些更改, 工作电流0.9ma。

39b10000a9eeecffa3fc

  电路问题都搞定了, 大概画了个图。

39b10000a9f3649fffec

  然后开始做板子。

39b10000a9f086f35866

  手工刀刻。

39aa0002963834bd7c93

  涂好了绿油, 焊上元件,图上这个板子做错了, 光栅发射管的正负极搞反了, 而且按键脚应该空置而不是接地,后来又切了几条线, 飞了几条线, 才搞定问题了

39ae00027d1dad0b62c1

  正面只要位置对准就可以。

39ab000292adc9d7c580

  这个是灯板, 装三颗灯。

39ae00027d1e5a61c985

  都搞好了, 充电口在前面。

39ac00027a1a92d8f484

  焊上电池, 最后测验,整机工作电流15ma, 这个电流有些大, 不过就先这样吧,等过几天, 把休眠研究好了再说

39ac00027a1b233f5ceb

  已经用了几天, 滚轮跑得比以前快些

39ab000292b2a7b14455

本文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买一个会死?

网友:
动手能力挺强,但是没必要改锂电,雷柏的鼠标现在超省电,一节电池可以用好几个月,用得不频繁一两年都不成问题

网友:
电路板居然用刀刻的[赞]

网友:
楼主是不是闲的。。。。。。。。。。。。。。。。。。。。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的动手能力和电路分析能力超过论坛绝大多数人,但是我个人认为花如此长的时间来研究一个无线鼠标就太不值了,应该花这些时间用来学习或工作或休闲娱乐,再或者陪陪老婆孩子是不是更好一点,哪怕你自己能做出一个鼠标又能怎样?你还是一个技术员,又不是会被雷柏逻技请去做工程师,总体来说——不值!

网友:
我用的也是黑色的雷柏无线鼠标,换过按键,楼主动手能力很强,但是这个鼠标也就30元左右,支持折腾!

网友:
支持动手,乐在其中,楼主理论和实践的是No1

网友:
别人要的不是结果,是过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动手能力挺强,但是没必要改锂电,雷柏的鼠标现在超省电,一节电池可以用好几个月,用得不频繁一两年都不成问题

网友:
都是搜索需要金币,大家都来偷别的论坛里的图片然后发到这个论坛。
请问管理, 这个是数码之家的论坛吗, 怎么图片都有数码之家的水印。侵权吗

网友:
  首先我是来浏览赚取金币的, 浏览过程发现大部分都是盗用别的网站的,数码之家的为多, 会被告吗? 这样做对吗 管理。而且我浏览了这么多,也没有金币增长,管理看到后,希望给我奖励点金币。没有金币,我搜索都很困难

网友:
路过学习了,以后要努学习了,楼主好样的

网友:
鼠标这玩意,研究的少。。

网友:
点个赞 值得学习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只是花这么多时间 感觉有点不值得

网友:
鼠标还是换个新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