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无线网卡白名单BIOS(软刷+硬刷)

楼主(2017-09-08):
联想G450的无线网卡白名单BIOS。
自己使用的G450,无线网卡莫名其妙坏了。大家都知道联想插非指定网卡,直接报错关机。
经过不懈搜索找到了无线网卡白名单BIOS,有软刷和硬刷, 详见附件。
软刷用64位win7测试通过,硬刷是通过809F备份的。

系统内软刷

LENOVO-18CN44WW(V2.53)硬.rar

编程器硬刷

网友A:
只能刷指定型号,还是所有通用的?

网友B:
这是什么软件,也没说 具体怎么软刷!

网友:
软件很好看懂吧!我成功了啊。不行就硬刷呗。楼主的bios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刷指定型号,还是所有通用的?

G450 G550 B550应该通用,其他不行!
我是刷的G4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软件,也没说 具体怎么软刷!

哥啊,不行就硬刷吧。软刷就是系统能打开,然后点flash完事。不知道这个还要说明白,不好意思。

网友C:
刷这个BIOS   让机器插别的无线网卡不报错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这个BIOS   让机器插别的无线网卡不报错是吧

对的呢,主要就是解掉网卡黑名单!

网友:
这个论坛已经有了

网友:
附件真的是好贵呀 充了钱很快没了

网友D:
我的也是同样故障 但是我把网卡拔下来还是提示网卡错误 这是白名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同样故障 但是我把网卡拔下来还是提示网卡错误 这是白名单了吗?

应该不是,你提示的应该是lan,我手上一个E40一样的状况,还没弄好。

网友:
是通用的吗,我这有台S40-70修好以后无线网卡认得但是打不开,bios刷了,官方驱动也没用

网友:
这个厉害   不装网卡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