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用什么热风枪?用这个神器分分钟修好一大片贴片灯

楼主(2017-09-08):
  身边不起眼配件都会成为顺手的工具,例如这个发热板,不好意思太激动,拍不清楚了,220V200W的功率,煮蛋器上拆的,原塑料壳硬化粉碎了,拆解下来的配件没有丢掉,这次用热风枪更换LED贴片灯珠实在无奈了,吹出来的味道在屋内很难散去,就打算尝试一下加热板的效果。

  加热板在铝板之间,有很厚的怎么称呼不晓得

  用螺丝先架起来,500℃的温度就怕把桌面都烫坏了。正面的污垢是长期运用没有清理干净留下的

  下午两个小时总共折腾了3个贴片灯,属这个算最大、贴片数量最多了,插电没两分钟,铝基板放上去不到5秒就可以更换贴片灯珠了,实在快速

  不到半个小时就全换好了,更换好后先用万用表测下没有短路接反等,就可以通电测验了

  之前用热风枪,搞的满屋子味,现在用了这个加热板,分分钟修好一大片贴片灯,简直是无敌了。。只是现在才挖掘出它的功能,哎,热风枪白买了,7天都过了,能不能退货啊。

本文摘自头条号数码之家

网友:
这个温度不可控,led灯珠寿命堪忧

网友:
热风枪的确不合适干这个,这灯板是铝基板所以适合背面加热。但是你要是焊个芯片,并且是双面元件时用这招可就不灵了。还得热风枪.....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电热丝直接加热 真是无敌了

网友:
热度能调就好了

网友:
热风枪有它的用处,留着!这个发热转不错,用途广

网友:
热风枪吹温度低慢 ,温度高都吹坏了 ,怎么没有换灯珠的照片 ,

网友:
哦,这个有点难度,而且很大的阿是吧

网友:
背面加热直接换就行了 这个有点危险啊

网友(2017-10-28):
能做温控器就更好了...

网友:
加个恒温可调控制器 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