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5 ver:1.0

楼主(2017-09-08):
ms-7525 ver:1.0主板点不亮,,供电正常复位正常。。。。。。。。。cpu也换了回事怎么问题

网友A:
CPU时钟和复位也都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时钟和复位也都正常了?

时钟1.41    cpu复位3.3          pci复位也是

网友:
供电 复位都正常了   就刷BIOS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再一个这板不能插诊断卡吗

网友:
有没有诊断卡,你上诊断卡看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时钟1.41    cpu复位3.3          pci复位也是

你确定没弄错?CPU复位居然是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没弄错?CPU复位居然是3.3V?

额!抱歉我量错针脚了。。。。cpu复位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抱歉我量错针脚了。。。。cpu复位没出

如果CPU复位没有,那肯定不能正常工作,想办法把CPU复位修出来。

网友:
你这个就要具体查了 特别是供电和信号
你可以先查一下FSB供电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