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378不上电

楼主(2017-09-08):
修到一款DELL5378的机器,说是进水,拆开pu4502处有一点点进水痕迹,清理后插上电流待机0.001.按开关跳到0.025就没了。量了各大电感电压都出来了,那个进水处的芯片也是通的,这个机器又找不到图纸,BIOS。各位大神有修过这款机器或者有这款机器的图纸的吗?谢谢了。

网友A:
看丐好高大上的样子……这个机器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丐好高大上的样子……这个机器没有见过。

DELL5378   新款吧。还没过保,但是进水保不了

网友:
怎么新 应该去交换

网友B:
看后级3v5v有没有出来,转换电压3v5v

网友:
我也有这块板子  没图纸没修好  维修难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后级3v5v有没有出来,转换电压3v5v

3v5v都出来了啊............................

网友C:
跑码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码没有????????????????、

没有

网友D:
新机器?还没见过呢  电压正常额BIOS先刷

网友E:
看下桥是不是短路了。或者看下那些地方还有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机器?还没见过呢  电压正常额BIOS先刷

找不到这个型号的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下桥是不是短路了。或者看下那些地方还有微短路

都量了,没有量到短路

网友F:
0。025   电压全出来了?   我不相信

网友:
比较新的机器 图纸直接在论坛搜索下 估计不好找

网友G:
0.025全部供电出来了吗?  我觉得还有供电没出来

网友H:
不是吧,这么点电流各大电压就都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0。025   电压全出来了?   我不相信

不好意思,发帖没注意,打错了。是0.25,谢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G:
0.025全部供电出来了吗?  我觉得还有供电没出来

不好意思,发帖没注意,打错了。是0.25,谢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吧,这么点电流各大电压就都出来。

不好意思,发帖没注意,打错了。是0.25,谢谢指正。

网友:
大哥,根据你的描术,这个机子供电肯电没出来完,好好查,主要查进水的地方各电阻,掉件。

网友:
啧啧    看吧   机器是触发了  去找单个芯片图纸维修吧   ec收到slps3没有   然后就只有交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