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875-V REV:2.0 芯片附近一个三极管烧了

楼主(2017-09-08):
ASUS P8875-V REV:2.0 芯片附近一个三极管烧了,这是什么管有可以代替的吗?现在主板故障:不跑吗码,所有电压正常,看图片

网友A:
这个  你随便巴拉格旧主板拆一个 换上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你随便巴拉格旧主板拆一个 换上补就行了!!

怎么随便法,换什么型号的上去??

网友:
P沟道MOS管EMFA0P02J,拆个P沟道的换上就行

网友B:
P沟道的MOS管子。没有N沟道的MOS管子这么好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沟道的MOS管子。没有N沟道的MOS管子这么好找。

主板上常见的型号有哪些了,谢谢

网友:
P沟道的MOS管,可以在笔记本主板上找。先查图纸,再找实物。

网友:
P淘道的管子  在笔记本主板  仁宝的板子上  保护隔离处有

网友:
p沟道的管子,仔细到料板上找个

网友:
如果P沟道的找不到,能用N沟道的MOS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常见的型号有哪些了,谢谢

这不好说,你只能对着去找而已。

网友(2017-11-03):
这种管子有很多的,随便找一个都可以的。。

网友:
可到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上找,就是屏5v控制场管。

网友:
嗯嗯,后来我知道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