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lex2-14 有背光不显示

楼主(2017-09-08):
联想Flex 2-14d 板号LF145M MB 13287-1独显   amd的,有背光没有图像,图纸什么的没有,bios已经刷过,有没有碰到过得,论坛里说好像是通病,各位大神帮帮忙,在线等比较着急

网友A:
先查屏电压啊    是白屏 还是灰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查屏电压啊    是白屏 还是灰屏

灰屏  屏的3。3都正常

网友:
你检查下屏的供电有没有

网友:
昨天来了一个V480C的本本,开机灰屏,外接有显示,最后换屏线OK,楼主参考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灰屏  屏的3。3都正常

这种灰屏查显示输出相关芯片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