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G4无线不能用

楼主(2017-09-08):
                      惠普G4系统装了无线标识还是打X,键盘换过,网卡也换过,还是一样。求大神

网友A:
强开不就行了,那么麻烦做什么,还发个贴

网友:
BOIS看下是不是关闭了

网友:
安装官网驱动,如果有快捷键驱动的话,也一并安装了吧。再不行只能强开试试咯。

网友:
HP机器安装快捷键驱动试下看/.或者BIOS里面检查下

网友:
惠普官网没有快捷驱动,BIOS里也没有无线选项

网友:
强开?怎么强开?求大神指点,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开不就行了,那么麻烦做什么,还发个贴

强开?怎么强开?求大神指点,大神指点!

网友B:
22脚断开  不就强开了

网友:
22脚  踢 了他   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2脚断开  不就强开了

22脚断开了也不行      海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脚断开了也不行      海老样子

换个wifi试试吧

网友:
各位大神,机子搞定了,  是网卡的事,之前找的卡有问题

网友(2019-06-30):
断22脚不行就是网卡坏,我的是网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