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电多复式双区电除尘秘笈

楼主(2017-09-08):
  1.工作原理  机电多复式双区电除尘技术是在电除尘器的末电场,设置数个按一定间隔距离排列的荷电区,在荷电区之间交错设置有收尘区。其中:荷电区由放电型阴极小框架、阳极板排等构成。收尘区由辅助电极型阴极小框架、阳极板排等构成。荷电区、收尘区的阴极小框架是相对独立供电的,并与各自的高压电源连接。
图1为机电多复式双区电除尘技术与常规电除尘技术结合的布置图。图2为机电多复式双区电除尘技术内部电场示意图。

图1 机电多复式双区电除尘器示意图

图2 机电多复式双区电除尘技术内部电场示意图

  2机电多复式双区电除尘技术收尘机理
  1) 荷电区充分荷电,并在阳极板上收集负离子粉尘。

  2) 收尘区利用圆管式电极与阳极板产生的高场强充分收尘,同时加强对正离子粉尘的捕集。由于该区的电晕电流较小,可有效避免反电晕的发生。

  3) 独立设置荷电和收尘两个功能区的结构和电气供电装置,使各区段电气运行条件最佳化,以最大化发挥电除尘性能。

  4) 采用2~3个连续复式配置的双区电场,进一步提升除尘效率。

图3 机电多复式双区电除尘技术收尘机理图

  3机电多复式双区电除尘技术极配形式

  3.1 荷电区极配形式

图4 荷电区极配形式

3.2 收尘区极配形式

图5 收尘区极配形式

  由于圆管电极的表面积大,可充分捕集正离子粉尘;同时由于此区域工作电压高达80kV,可大幅提升收尘区的电场强度;工作电流不到普通电场区的五分之一,节能显著。

  4机电多复式双区电除尘器的特长及适用范围

  5适用场合

  1)新建电除尘器工程——保证效率、节省占地

  2)高比电阻粉尘治理工程——提升效率、节省占地

  3)老电除尘器增效改造工程——节能增效

  6工程使用情况
  重庆华能珞璜电厂一期2×360MW机组配套电除尘改造项目

  原除尘器为法国ALSTOM生产的双列双室三电场电除尘器,通过改造,新电除尘器改造为五电场机电多复式双区电除尘器。除尘器处理烟气量:2100000m3/h,规划除尘效率≥99.933%,要求出口含尘浓度≤40mg/Nm3。

  改造后的测验结果:#1炉除尘效率在负荷360MW下,入口含尘浓度47.751 g/Nm3,出口含尘浓度29.54 mg/Nm3,除尘效率99.94%;#2炉除尘效率在负荷360MW下,入口含尘浓度52.147g/Nm3,出口含尘浓度30.82 mg/Nm3,除尘效率99.94%,达到排放要求。

  7机电多复式电除尘器使用研究总结

  1)收尘机理更加科学、合理

  该技术将荷电和收尘分开并实现各自功能强化;使各区段的电气运行条件最佳化,可以更好地适应高比电阻粉尘的治理,防止反电晕的发生,提升除尘效率。
荷电区配置具有较强放电性能的电晕线,烟尘首先经过该区进行强化荷电。

  收尘区配置放电较为柔和的管式电晕线,该区具有足够高的场强,并充分捕集正离子粉尘,达到强化收尘的效果。

  2)结构紧凑、利于设备工艺布置
  采用刚性桅杆式阴极小框架技术,配以顶部电磁锤振打清灰装置,电场内部空间利用率高,特别适合场地紧张的电除尘设备配套建设项目。可充分利用老电除尘器本体结构进行增效改造,无需增加电场,有效搞定高比电阻粉尘的治理难题。

  3)降低能耗
  采用圆管式结构作为收尘电场的阴极放电极,实现高场强低电晕电流运行,避免了高比电阻烟尘工况下低电压大电流能耗过大等问题。

  4)特别适用于高比电阻粉尘捕集和老电除尘器的提效改造。

本文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很详细,能解释的这么清楚。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