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实践

楼主(2017-09-08):
  不可轻视的电机轴承轻微问题引起变频器的保护
  有位朋友提出过有些公司机修和电工责任分得很清楚,我公司以前出现过变频器时常无规律的报OL(过载)问题,经我判断怀疑是电机轴承有问题,这是一台拉丝机。

  机修工用手盘机械,觉得很轻松,就不愿意进一步维修,觉得轴承没坏。但我换过变频器还是报OL。最后,机修工只得拆电机轴承,那是很麻烦的事情!果然是电机轴承问题。轴承的破坏有多种:有的发出刺耳的叫声!有的转速不稳!有的用改锥把贴耳听声音。但是本问题就没有检测出来。打开看才发现问题所在:也就是轴承的油少了,出现运转时间长了会发热,导致负载变重从而变频器保护。

  后来还发现几种轴承的不易查觉的问题:手持轴承,用手拔拉轴承,如果转的哇哇的,那就是少油了而不能用,还有就是轴承用手拔拉时发邹的感觉,也就是里面时而沉时而轻松。看起来如果用于工频,可能还可以将就用。但是变频器会无规律的保护。盘珠轴承和滚柱轴承都可能出现这种现象。所以只有机修和电工紧密配合才能更好的工作,不能电工推给机修工,机修工又推给电工!

  另外 ,电机皮带轮也不能随意改动!原来有变频器的机台,为了省一台变频器,用市电直供。改动了皮带轮。后来又要用上变频器。皮带轮没换回来,结果电机多次冒烟!改回原始皮带轮就好了。

  只要有勇气,胆大细心,都能修好变频器

  我没有什么文化,只是喜欢上电子这一行。大多数都是经验领着我维修。首先是对元件的认识,各个元件叫什么?作用是什么?性能怎样?担任什么用途?能在变频器机体里指出各电路单元的作用。方框图。主回路包括哪些?电解起什么作用?充电电阻的作用,充电接触器的作用,电容上的并有电阻的作用等等。上电后,由全波整流后,整流出直流电压经充电电阻给电解电容充电(因为电解电容容量较大,相当于短路)。当充电至80时,处理器发出指令使充电接触器吸合!短路掉充电电阻,使整机得到全功率纯净直流电压!

  380VX1.414=537V。电解电容上并联的电阻是为了给电容分流分压,因为电解电容做不了很高的耐压,最大500V显然耐压不够,所以只能用串联法使电容耐压提升!500V加500V等于1000V。又由于电容串联后容量变小,所以也要并联弱干电容,达到不影响耐压和容量问题。由于电容不可能做到一致的精准容量,串联时每个电容的负担就不一样,会影响电解电容的运用寿命!所以要在每个电容上并联一个电阻。因为电阻可以做到精准。这样,就使电解电容的负荷均等了。
并联的电阻同时还可以起到变频器候机后,泄放掉电容内存在的电荷的作用。这个直流电给整机供电,再给IGBT供电。由处理器统制六路驱动信号,使IGBT有序的导通和截止。输出需要的380V可调的电压供给电机运用。

  大家别见笑。我是自学的,我的老师就是经验和书!

  本文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先听轴承声,再看变频器电流电压频承率和转速参数的跳动量就可断定平时正常时把参数记下来,对比下即可,也可参老同类的机台,办法多的很

网友:
一看就懂!看来有点逼数的这个……[机智]

网友:
轴承缺油都听不出来?

网友:
在我看来超厉害哟我的哥。

网友:
哥们,实在,有才[大笑]!

网友:
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