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元件型号或代换

楼主(2017-09-08):
主板:GA-880GM-D2H

芝蔴大小的元件。上面是12W.14
有知道型号或代换的吗?谢谢了

网友A:
2n7002主板上太多了。随便拆得到

网友B:
你元件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n7002主板上太多了。随便拆得到

2n7002    ?这型号是2n7002?,别的板上面都是代写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元件的型号是什么

没有元件的型号,我问了 啊里  也说不懂。找不到!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2n7002    ?这型号是2n7002?,别的板上面都是代写的型号。

就是2N7002,你换2N7002没错的.
实在不信我,你上淘宝搜 12w 2n7002 会有图片给你看的

网友:
你拍个大致是什么范围的元器件,可以根据图纸点位来推测,光一个代号恐怕不好回答是什么东西。

网友:
可以试着找一个NPN型的三极管换上去试一下  或者测一下  三个脚是不是有一个脚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n7002    ?这型号是2n7002?,别的板上面都是代写的型号。

你先换个2n7002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