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 PLUS 开机不显电流正常

楼主(2017-09-08):
IPHONE 6S PLUS 开机不显电流正常

客户送来机器检测,客户描述开机正常,屏无显示,手机在用的过程中屏幕开始花屏,慢慢的一丝丝的没有显示,客户连电脑刷机,一切都过,但屏还无显示。

根据描述,大概判断出故障,一种是屏,另一种就是主板无屏供电所致,拆机换屏检测,故障依旧。

测试客户屏幕,OK,没有问题。

故障锁定主板,撕开胶贴,尼玛,UMT,想爆粗口看,大家都懂得

先不考虑断线了,先打阻止

打阻值发现49脚阻值13欧姆,看图纸

PP5V7_LCM_AVDDH_CONN短路,此脚位显示屏供电。其他脚位阻值正常。

查后面电路由C4204.C4203滤波,经由保险电感FL4200到U4000屏供电,维修思路就是断开保险电感FL4200 判断前级后级短路,断开后测J4200 49脚还是短路 这下就好办了,故障点缩小,C4203.C4204肯定有一个有问题,拆掉C4203,OK 阻值正常 接屏测试OK,至此维修完毕,测试功能一切OK 虽然毛病不大,但是对新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维修思路和经验,谢谢大家

熟悉的画面!!!~~~

网友:
高手,手机维修越来越多了,,,是该考虑要不要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