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460独立显卡 板号DA0JW8MB6F0 REV:F

楼主(2017-09-08):
V5460独立显卡 板号DA0JW8MB6F0 REV:F························

V5460独立显卡 板号DA0JW8MB6F0 REV:F.zip

网友A(2017-10-23):
不知道原机芯片是什么品牌型号的 有的必须要原机芯片刷才能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原机芯片是什么品牌型号的 有的必须要原机芯片刷才能好

一般 不用的    只要 BIOS  芯片大小一样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 不用的    只要 BIOS  芯片大小一样就行

有的上家换过芯片刷BIOS 有的高端机就是需要原机BIOS芯片才能用 比如 外星人 未来人类等 这是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上家换过芯片刷BIOS 有的高端机就是需要原机BIOS芯片才能用 比如 外星人 未来人类等 这是常识

我是说 一般  不用对型号的   普通的机器  基本上 只要 BIOS  容量大小一样就可以代换的   我并没有说  所有的 都可以通用     不管能不能通用  换个刷上去试下不就知道了   所以说 你们 不比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2019-07-31):
正好需要  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