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赐教Y470P 显卡蓝屏问题

楼主(2017-09-08):
收了台Y470P,独显驱动可以顺利安装,当时装好之后是可以用,但是不能重启是什么鬼,一重启就蓝屏!非得把独显关掉,才可以顺利开机...安装是按顺序进行安装的,先装的集显再装的独显,求各位大师傅帮忙分析分析,感谢~

网友A:
这种典型的  独立显卡有问题了   装完驱动就用  实际上独显是没起作用的  重启后  独显起作用了 但是独显有问题  所以就会出现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典型的  独立显卡有问题了   装完驱动就用  实际上独显是没起作用的  重启后  独显起作用了 但是独显有 ...

这种典型的  独立显卡有问题了   装完驱动就用  实际上独显是没起作用的  重启后  独显起作用了 但是独显有问题  所以就会出现蓝屏,谢谢指教

网友B:
Y470主板问题也会导致   蓝屏 显卡驱动异常

网友C:
通病了  去论坛搜索帖子吧

网友D:
问题明显,一系统问题,二显卡问题。

网友E:
y470的显卡蓝屏  是不是轴哪里有问题   抵到了显卡  你看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y470的显卡蓝屏  是不是轴哪里有问题   抵到了显卡  你看一下

不是的,不是那个通病~显存1.5V供电正常。我量了下显卡及周边的电容有2.1欧大短路,可能是显卡不良,不折腾了,把独显关了当集显的板子卖掉了~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Y470主板问题也会导致   蓝屏 显卡驱动异常

嗯,应该是主板显卡问题,显卡周边电容有大短,烧了半天,没烧出来,放弃了,当集显卖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了  去论坛搜索帖子吧

一开始就查了通病,显存那个1.5V的电压是出的,四脚的19V也是正常的,应该是显卡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明显,一系统问题,二显卡问题。

嗯,是显卡问题,不是系统问题,按了块主板就正常了

网友G:
显卡问题,先加焊试一下,不行就换显卡了

网友H:
独立显卡坏的多。而且很多加焊还不好,得换,反正很麻烦

网友I:
独立显卡有问题
独立显卡坏的多。而且很多加焊还不好,得换,反正很麻烦

网友J:
我一般碰见这种问题就让客户安装XP系统或者把独显禁用了 呵呵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正是需要的

网友K:
显存 显卡  还有大一堆复杂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一般碰见这种问题就让客户安装XP系统或者把独显禁用了 呵呵

我一般都是想办法把它卖掉~太折腾,维修就没有乐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显存 显卡  还有大一堆复杂的问题

是啊,毕竟是老机器了,折腾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I:
独立显卡有问题
独立显卡坏的多。而且很多加焊还不好,得换,反正很麻烦

所以我就不折腾了,我显卡坏的机率非常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问题,先加焊试一下,不行就换显卡了

我也估计是显卡的问题,该量都是量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独立显卡坏的多。而且很多加焊还不好,得换,反正很麻烦

是的,A卡不结实,容易坏~换换成本太高,还不定好

网友L:
显卡  供电问题 有通病的   论坛里搜搜  显卡  供电问题 有通病的   论坛里搜搜显卡  供电问题 有通病的   论坛里搜搜显卡  供电问题 有通病的   论坛里搜搜显卡  供电问题 有通病的   论坛里搜搜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显卡  供电问题 有通病的   论坛里搜搜  显卡  供电问题 有通病的   论坛里搜搜显卡  供电问题 有通病的    ...

谢谢,主板已低价出了~

网友:
AMD的显卡吧,如果是AMD的显卡,那多半是核心出了问题,有些加焊后短时间可好,长了问题依旧,有些是加焊重置都不行,只能换核心。

网友:
这个问题是通病,一般是显卡问题,或者显卡供电,也有的是主板问题

网友:
显存有没有坏啊      。   ,,,,,,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两种显卡吧  a卡和n卡  a卡建议换掉

网友:
这个显卡需要换,压不好的!!!!

网友:
直接把独显干掉。用集显好了  那机器用集显 也差不多

网友:
显卡背面有一个8角 1.5v那个芯片 换掉可以秒杀 蓝屏116报错

网友:
显卡显存 都检查过没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的,不是那个通病~显存1.5V供电正常。我量了下显卡及周边的电容有2.1欧大短路,可能是显卡不良,不折 ...

客户还不得说死你啊   还是和客户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