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E430待机0.04不触发

楼主(2017-09-08):
故障现象如题   首先待机电流肯定是偏高了  有轻微短路是肯定的了  量了一圈发现CPU供电部分短路 断开pl1002. 不短了  烧鸡大法一上 故障点很快出现了  板号    第一图的电容---坏的

网友:
待机电流偏高就说有肯定轻微短路,这有点武断了。我遇到过几次5V滤波电容的容量下降导致的无待机,待机电流也会偏高,这个电容可没有短路

网友:
烧鸡大法 很实用 不过容易把故障扩大  还好是19v 的电容

网友:
待机高一般怀疑短路,没毛病。。。。。。

网友:
待机电流高,一般都是短路

网友:
最好还是先测量法,不行再用你的绝招。。。。。。。

网友:
很速度的样子,烧鸡是真的快,不过风险也有

网友:
原来是 把CPU拿掉 测量的

网友:
我还以为 在烧 cpu供电  原来是 19v

网友:
待机电流高 一般就是后级有短路

网友:
看待机就能看出短路,牛了。。。。。。

网友:
仁宝的保护隔离起作用了 所以公共点短路是待机高而不是打表

网友:
这种问题,保护隔离是关闭了,不然的话,插电就会5A的,所以并不是短路造成的待机电流偏高。

网友:
待机高 指定有短路的地方 不过没有大短好修

网友:
这机子 修的有效率  烧鸡大法不错

网友(2019-01-13):
烧鸡是真的快,不过风险也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