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21 LA-9104P 进水二修 不开机 !

楼主(2017-09-08):
如题机器  DELL 15-3521   板号:LA-9104P 进水二修 故障:不开机   !

待机  0.0105A   按开关 0.0223 不动!  明显内存供电没出 拆机     进水、BIOS都已经处理过了,各项供电电感对地都无短路,3V   5V待机电压正常
测内存供电  PL300   没电压!  测  内存供电芯片    PU300   供电  BOOT都正常!

8脚  S5开启  SYSON 没电压 !

对照图纸SYSON是由EC   KB9012发出的,手头没有声波仪EC的工作条件没法正确的测出,于是参照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2986-1-1.html 观察RZ7  也没腐蚀且两端均无电压,明显B+_BIAS没有出来

继续对照图纸查并无断线,B+_BIAS是由B+通过PQ902转化过来的,分析PQ902
开启是
由5VALW加100K的下拉电阻和待机发出的POK通过PQ903共同完成的,于是测
了POK无电压而且通电后还对地短了,到这里来已经很明显了直接拆掉RT8205LZQW
用51125代替,开机电流一路飙升!!!转了一大圈最后却是待机芯片!!!

总结:只看到表面现象(3VALW   5VALW正常)忽略了关键的因素(POK),表达能力差高手勿喷!!!!!

网友:
能发出PWM ,PG短路, 芯片还能工作 确实少见。。 我只见过发出PWM 但是没有PG。。。

网友:
仁宝转换控制产生电路很多采用POK来打开

网友:
学习一下,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思路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学习了

网友:
  POK还是蛮少的  维修思路 还是蛮清晰的

网友:
PGOK这个信号坏也有碰到过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进水就烧了个 待机     幸运啊

网友:
也就是说 3v5v正常 而pok有短路导致的 ????????????????

网友:
写的很清楚了 加分

网友:
能发出PWM ,PG短路, 芯片还能工作 确实少见。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  学习了 不过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