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8m ver1.0 淘宝买的测试ok 解决内存不过

楼主(2017-09-08):
联想a68m ver1.0

网友:
下载试试看了

网友(2017-10-20):
刚好修到一张不亮 不插内存 报警 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刷了不行还是一样跑3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了不行还是一样跑34

那就不是bios 的事了   查查线路  看看有没有断线地方尤其  是内存供电3.3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是bios 的事了   查查线路  看看有没有断线地方尤其  是内存供电3.3符

已经修好了 不是内存槽和BIOS问题  但我刷回原来在修的  这板跑34  居然是COMS电路问题

网友(2018-05-09):
我的也是 内存报警,CMOS电池电量低导致,,郁闷

网友(2018-07-16):
谢谢
呵呵呵  刷刷 看看能亮不呵呵呵呵呵

网友(2020-0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