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论坛关于62882HRTZ与62882CHRTZ 是否能代换的错误

楼主(2017-09-08):
发这个也许已经没多少意义了。但是论坛是一个进步的地方有错就改。
此兄弟的错误实践经验我在此更正一下。贴纸链接在这里:标题为 今天实践证明isl62882hrtz与isl62882chrtz不通用-------->>>此贴是错误的经验。

在V460 上 62882HRTZ可以用62882CHRTZ 完美替换。

这是我替换的

这是亮机图片

总结:根据我的维修经验。62882 市面上很多为散装芯片,说句实在话就是拆机芯片质量不过关。曾经我修过这个机器一连换了4个零件商买来的芯片都是坏的。无奈之下只好料板上拆。一次亮机。那么很多兄弟换芯片后上电就烧上管。这个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由于芯片本身问题(哪怕芯片是坏的,都不很少可能性导致上管大短路,当然少数除外)。很多原因是兄弟们你们的焊接技术问题,虚焊导致的烧上管。很多兄弟用风枪吹焊芯片就完事了。哪怕你吹的再好。都需要用烙铁补焊一下。我这个人做事情比较仔细以前我发帖说过了。我所有是显卡出问题的全部植球,没有一张板子是加焊的,你们大多数人说做不到。是的你们确实做不到。但是你们发现没有你们的返修率有多少高。我可以说我开店到现在返修率基本没有。这就是做事情的差别。如果你想做口碑做名气就好好仔细干,你就想挣当下几个钱那么你就继续你的焊接一下交差,目前发现在电脑城搞维修的同行,统统是焊接交差的,虽然表面上你是挣钱了。同样返修率爆棚,你的时间太多花在处理返修的事情上了,植球花时间=返修低,焊接交差=返修花更多时间,确实矛盾,看你如何取舍,在这里说了那么多,能听则听,不听就当看我笑话。同样。焊接芯片这些事情也一样。在我手里由于虚焊烧掉的从来没发生过。当然这个东西也是需要点点焊接技术。焊接芯片引脚最好找个头细点的马铁。或者自己自制。最低要求就用尖头了

我又废话了。。。

补充一下:买芯片的时候要到你长期合作的零件商。就算长期合作也要问一下芯片是否原装。如果他说散新。那就是拆机。问清楚了有原装的尽量原装,实在没有将就

关于显卡门大家都懂,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但是如何接待拿来这种机器的客户是有技巧的。请看我13楼的回复

网友:
这个应该是买到坏的芯片了

网友A:
确实。。 淘宝买的好多芯片 2-3块钱的都是翻新的,我看焊盘 用沙纸 打磨过 。。以前上过焊锡的。打磨掉重新卖。。 在小苏本本买了几个芯片全部是 打磨焊盘的, 还好多买几个,终于里面有一个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 淘宝买的好多芯片 2-3块钱的都是翻新的,我看焊盘 用沙纸 打磨过 。。以前上过焊锡的。打磨掉重新 ...

你那个 估计是潮州佬哪里出来的  现在基本不买芯片了

网友:
好多都是翻新的,看看都看不起来

网友:
楼主说的太有道理了,很受用的,以后会多辛苦些

网友:
芯片代换有些要看芯片的白皮书资料 有些不同也许在一些板子上忽略可以代换

网友:
显卡我基本不植球,都直接换新,问题不是芯片和主板的连接,是芯片内部问题,重植的意义也许在于使芯片受热的时间更长一些。也许这个对芯片内部的连接有帮助

网友B:
楼主说话太绝对了,你能保证你植过球的显卡就不会返修,只是相对于加焊会返修少一点,而且在维修中焊接技术只是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技能,如果没有扎实的理论和缜密的维修思路,一切都是徒劳,也仅仅只能是个板卡级维修,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电脑芯片级维修从业者,需要学的地方太多了,焊接技术固然重要,理论学习是支撑你想走的更远的首选,以上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当然能代换啦 根本就是同一个芯片 不换那就当他说了个笑话  至于值球还是加焊 这个哪有绝对的 630显卡我不信值球能好  所谓的显卡门 是显卡晶体问题 并不是下面真的虚焊 有些不太严重的 只需要吹几秒钟 从来也没有翻修过  所以才有了631改良版   值球后效果会好一点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尤其是值球无铅的返修率很低  你敢说没有返修  你自己信么

网友:
淘宝买的好多芯片 2-3块钱的都是翻新的

网友:
这种芯片最担心的是换了还烧,一般CPU供电短路直接全换,就怕铁管再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话太绝对了,你能保证你植过球的显卡就不会返修,只是相对于加焊会返修少一点,而且在维修中焊接技术 ...

1.第一次预防针:对于显卡门的机器一般我会事先打预防针,跟客户说实话,叫他直接不要修,或者直接更好其他集成主板或者其他能替换的INTEL无显卡门的机器,就这一点可以减少好多返修率。2.第二次预防针:跟他说明问题,植球大概能用多久,我都是说一般3月左右是不会有问题的,用的好可以一年,2年,3年。用不好3月左右就又坏了。客户能接受修。不能接受就不要修了。。3.第三次预防针:以上说了那么多。显卡门的机器植球只保修1个月,换全新改良芯片除外。。以上3此预防针打了。就算损坏一般都超过1月。客户想找你理论,他就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了。要么再花钱修,要么就放弃维修。不会找你麻烦。。当然这里可能会损失好多客户。有些客户选择不修了。对我来说我是无所谓。何必浪费我时间在无谓的返修上面,挣这样的钱宁可不挣。我这里只是谈谈我跟人的观点,不代表你必须要按照我说的来做。那么觉得我说的对可以点赞,不同意我的观点,看看就行。我的做事方式确实给我少找了非常非常少的麻烦,我之前对面一家维修店面倒闭就是因为这个。我这里只说了显卡,其实我对于一些桥的脱焊都是直接更换,不会选择加焊,当然也有些个别特例。一定要我帮忙加个焊好坏不论。少收点点功夫钱的客户。我是挺乐意给他帮忙的。反正又不要我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第一次预防针:对于显卡门的机器一般我会事先打预防针,跟客户说实话,叫他直接不要修,或者直接更好其 ...

非常对!我们店里也是这样的规则!!!!!!!!!

网友:
建议迅维曝光一下TB芯片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