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 装散热片不开机

楼主(2017-09-08):
e47a 装散热片不开机  不装散热片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A:
我晕  居然是cpu坏了 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
要装对,慢慢装,不要碰到主板电子元件造成短路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会是CPU坏了,说不定把这个CPU 上在其他机器上是好的

网友:
这个套路    真的是厉害了    楼主也厉害  这样 会去想u

网友:
感觉这个不是按常理出牌的。怪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晕  居然是cpu坏了 换了一个好了

散热片不装正常 结果是U坏 ??
这个坏的好奇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晕  居然是cpu坏了 换了一个好了

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还是散热器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还是散热器坏了

散热器坏了一个   换个新的 还是掉电 换个u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片不装正常 结果是U坏 ??
这个坏的好奇葩

嗯嗯  这个确实 好奇葩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坏了一个   换个新的 还是掉电 换个u好啦

这种真是个奇葩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