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010 内接不亮外接花屏

楼主(2017-09-08):
收到同行一台戴尔n5010点不亮,戴尔机器一般都有报警提示,我一般习惯先看电流,其次报警,看电流像是显卡问题,在听一遍报警8声,问题应该在显卡这一块,a卡216-0772000,先加焊吧,然而还是不亮,外接花屏,不应该啊,一般加焊都能好的,加焊坏的几率也是有,这种情况遇到的很好 基本都是一次性加焊好的,难道不是显卡问题,上论坛寻了一番,有好几位外接花屏内接不亮,加焊 换显卡都没搞定,没这么悲催吧,看看显存8颗我的天啊,8颗一对一对换不搞死了,想来想去还是想换个显卡试下,修笔记本也有大几年了,这个显卡遇到一个坏一个,在加上a卡本身质量没n卡好,加焊也有可能坏了,BGA效时热风的,用了四五年了,经常加焊温度不均匀,时不时要延长时间    有时候也因BGA的问题把显卡加焊坏的。最终还是决定坏一个,因为BGA的问题,这种a卡我都会把上面的无铅用洛铁剃掉改换有铅的,这样做成功率会提高,而且芯片也不会因加热温度多高而坏,换完新的216-0772000,结果还是没有另我失望,上机ok

网友:
图片没上传成功  从新上传  没修好和修好的图

网友: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呢  咋回事 上传就提示网络异样

网友:
一般的话,加焊还是能好的。反正我还没换过5010的显卡

网友:
只能一张一张传  为啥呢   有点搞不懂啊

网友:
还是换用的时间长,不返修。收钱也收的多

网友:
216显卡,有些是因为BGA出热风不均匀加焊坏,有些是本身质量就存在问题。有台惠普的机子我是连拆3个料板的显卡做了才做完美。

网友:
显卡问题多点 ATI的!!!!!!!!!!!!!!

网友:
我就想。这么老机子,还有必要换桥吗

网友:
我一般都叫客户换机器了,换了显卡,能用多就?

网友:
这个显卡坏得很多很多

网友:
直接干显卡了。。。。。。。。。。。

网友:
这机器 显卡坏的多的很.还有就是n5110

网友:
n5110 这个机器北桥坏的 太多太多...

网友:
216这个显卡特别容易坏 坏了很多了

网友:
嗯。这个机子显卡真的号头疼。。

网友:
加焊不行,只能重新做显卡。也没有其它办法

网友:
这一般都是显卡芯片的问题,不好搞呀。需要直接换新的。

网友:
216-0772000  009很容易坏 加焊无效

网友:
有的显卡你这么焊都不行,只能植株

网友:
高。高手啊。有东西什么都好修啊。没有东西用什么修啊

网友:
大兄弟, 今天我也遇见了 只不过是不过内存,加热北桥好了,不过显卡温度一直老高,九十几度 ,但是CPU ,桥温度却是正常的 六十几, 用鲁大师测试温度,显卡温度不上,一直稳起的,搞不清是撒子原因? 遇见过没有 显卡温度高老,但是一直稳起

网友:
A卡确实容易坏

网友:
呵呵 大家都说换机器 换机器怎么挣钱啊 哥哥们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都是显卡坏,要么加焊好了,要么直接换

网友:
直接干显卡 或者显存,。。。。。。。。

网友:
楼主好牛逼 说了半天不还是换显卡吗 不知道我的三十个字的,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