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0 cih61s 花屏

楼主(2017-09-08):
花屏 不引导系统 不花 提示1962认不到盘 刷了BIOS进BIOS也不花了 之前进BIOS 都花  RTD2136S也换了 主板是集成显卡的 CPUG530 页换了

网友:
不是 主板问题

网友:
   哪里问题呢 我集成的,,,,

网友A:
估计屏的可能性不大 不接盘不是显示正常

网友:
显卡可能性比较大  怎么会想到屏

网友:
和屏幕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查一下硬盘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屏的可能性不大 不接盘不是显示正常

不接硬盘引导系统显示OK 刷了BIOS后 进PE 进BIOS 也不花 ,

网友:
就是屏幕问题 换个 OK了 !!!!!

网友:
刷bios吧   坏的比较多

网友:
屏线的问题的多吧。。。。。。。。。。。。。。。。

网友:
你换个屏线,换个屏试下,再不行就只有南桥了

网友:
换屏好了那不认硬盘什么情况...............

网友:
   好想干桥的样子  祝楼主好运

网友:
看这像显卡问题  楼主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屏的问题,我遇到好几回了,,,,,,,

网友:
为啥不先换屏呢?用外接看看呢,都换这么多了

网友:
看你的图 屏线和屏的可能性大 有条件直接换来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接硬盘 把哪里电压拉低了

网友:
这个图,就像没有显示出正常图像的现象啊。 内存,显存??

网友(2019-03-18):
带电视卡不带

网友:
屏幕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有没有外接 或者换根屏线 感觉像屏挂了

网友:
屏幕屏线没别问题 搞这俩肯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