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不跑码维修求助

楼主(2017-09-08):
机器来的时候就是说昨天好好地  早上开机就不亮,于是看电流像是不跑码 于是测内存200  202无波行,刷BIOS吧 刷了也这样    这样问题供电都有就不是不跑码 求助大家

网友:
电压出来   往前查SYS_PWROK

网友:
集显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供电正常 查复位  查内存的相关工作条件

网友:
你往下查一下复位和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光板电流的变化,用诊断卡看看跑什么码

网友:
查下复位,是不是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