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22G 不开机 屏闪

楼主(2017-09-08):
今天接到一台Acer 的
笔记本
型号是E1-422g
AMD板载处理器 故障时开机 屏背光一闪一灭 不停的闪 没有时间搞 放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又可以开机了 开机进系统蓝屏 请问这种 有什么通病没 求助各位大神了
笔记本

网友:
这个机器 很多都是桥问题 但是我这个现在不确定是桥还是CPU

网友:
我估计就是桥问题,这个得把换个桥试一下,有可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修到一个三星也是板载AMD的CPU,也是闪屏,最后加焊了CPU搞定。

网友:
大家一起分享经验,谢谢大家了。。。。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屏线问题或者屏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是控制屏供电开启信号的东西问题 要是桥发出的 就是桥问题

网友:
先排除是否由bios引起的

网友:
显卡或者屏线 磁感应器 屏背光控制供电等 用示波器去测量 看哪一个不稳定

网友:
嗯 闪屏的话会不会是信号问题 还有电压 然后蓝屏可能是显卡吧

网友:
焊一下试试 我之前就有一个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大哥,你至少拆开机先看一下吧,三不动就想着通病……。

网友:
屏19V 供电和3.3V信号查一下 你是的这个情况 可以是休眠电压的问题

网友:
BIOS 宏碁的电脑好多都是BIOS问题会这样

网友:
估计就是桥问题,这个得把桥jiahan试一下,有可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估计就是桥问题,这个得把桥加焊试一下,有可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屏,屏线,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