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外星人时显时不显(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7-09-08):
很久没修到外星人了,前天来修了一个,型号不记得了是个17寸屏的,客户说是有时显,有时不显,收到看就从没显过,不显的时候大写键能亮,第一感觉显卡问题,后面一个盖子拆开,一个独立大显卡,拆也很好拆,拆下修显卡吗?突然觉得这个设计很眼熟,以前修过:去年遇到个一样问题,修的显卡就好了,但是老是返修,就差点换显卡板了,最后折腾了很久,最后换屏线好了。  这个会不会也是屏线,拆屏,重插,好了,再把屏拔掉,用酒精刷了,想这样应该管的久,直接装完,晕,又不显了,没插好?又拆,插,拆插,拆插,反复几次都不对,怪了?  又拆主板屏线那头,还是不对?屏线要换?用放大镜看屏接口,问题出来了,屏线一边没插进去,这个屏线要使劲插,前面反复插几次居然都没插进去,装机反复没再出问题。提醒各位这个屏线要使点劲插!!!!!!

网友:
外星人的不好插~~~~~~~~~~~~~~~~~~~~~~~~~

网友:
外星人修的很少  学习了 以前没有遇到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这样   的套路   第一次  遇到   之前有个  直接换了显卡   也是时显时不显的

网友:
使劲才能插进去,这个啥情况呀。好现实的外星人。WU WU 。

网友A:
遇到屏线接触不良的一般都会插好后用 胶棒沾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屏线接触不良的一般都会插好后用 胶棒沾死

也可以直接在屏线上两边轻微点焊锡 焊稳

网友:
给你使劲插  还要给你钱 有点不好吧  这种问题偶尔别的机器也会遇到  楼主捡到死鱼了

网友:
外星人的显卡不好修  又大又厚

网友:
好难遇到吧

网友:
不神器吧...一千多..每个人都买得起

网友:
居然是屏线没插进,唉

网友:
jiana捡干鱼的 故障。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