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Y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9-08):
机器型号:X555Y
主板号:X555DG V2.0
故障:待机0.01A,不触发。 ASUS

网友:
好像这个排阻是华硕的通病吧  华硕台式机主板822  笔记本103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不触发,首先要找下排阻,这是通病了吧

网友:
经验不足,走了太多弯路。。。。。。。。。。。。。。。

网友:
华硕貌似有好多排阻出问题的 不知啥原因

网友:
下载个备用  。。;楼主正有耐心啊

网友:
你贴纸发的好   可以续发错地方了    这么好的文章

网友:
新本子,没修过。。。学习吧。弟弟顶顶顶顶顶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感谢的的的的的的

网友:
ASUS的排阻这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学习,学习!!!!!!!!!!!

网友:
华硕的就是各种排阻的问题

网友:
刚刚接到这款机,原以为是3V 5V电容换了一样,后面刷BIOS能开一下机由不得了,现在换了103牌组,OKOK

网友:
华硕板现在排阻是要重点排查了。

网友:
ASUS的没图纸真心不好修,这里有两个ASUS 断开待机芯片才有公共点电压

网友:
现在华硕的问题真多,感觉华硕的质量都没以前好了、

网友:
简单明了。我喜欢。搞好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