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0-8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9-08):
早上接到的联想B40-80笔记本,故障是插电可调电源0.025,有待机,不触发,看着待机有点不正常,于是拆机测得开关键2.9V电压,测EC复位RSMRST没有3.3V,为0V,这机器BIOS不参与触发,EC为NPCE288NA0DX,此EC为有程序的,查EC待机供电 +EC _VCCA电压为2.9v,正常应为3.3v才对啊,应该是EC将电压拉低了,随后上疯抢,将EC干下,在次插电测+EC_VCCA,电压变为3.3V,手上有料板,将EC换上,故障修复,收钱。不知道这EC是因为什么坏的,客户描述,昨晚正常关机,早上再用就打不开了,真是莫名其妙啊,现在的故障真的是五花八门,最后附上高清图,还有图纸加BIOS,希望有用的着得朋友,前天修了一个也是B40-80,那个是内存烧了,两个机器都还没有过质保,联想的质量真的是越来越:好:啊,呵呵。 b4070

网友:
楼主,这ec不是有程序的吗???、一定要换一样料扳的bios吗

网友:
对,某宝有剪板的,必须发图片一样的。要不然不好使。30一个

网友:
学习了  现在好多都要剪板的才能用

网友:
不错维修实战资料,以后遇到了也知道怎么去修了

网友:
  联想的 机器   有的就保修1年

网友:
我上次好像也遇到 过,不通电的。。。。。。。。。。。。

网友A:
对了,麻烦你一下,怎么样看BIOS有没有参与开机?

网友:
  遇到带程序的就尴尬了 !

网友:
JKB2接口飞线,用809F 刷EC,岂不是更省事,不用拆装EC.

网友B:
联想的故障真的是好多的。表示修好的机器好多都是联想的,你测其他地方的3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故障真的是好多的。表示修好的机器好多都是联想的,你测其他地方的3

你测其他地方的3v正常就是ec哪里的3v不正常所以你就断定是ec的问题是这样吗,

网友:
这个EC只能买剪板的吗?空的能刷程序吗???

网友:
LZ修机器真是 神速,有着坚硬的基础,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如果你想知道到死咋回事儿,可以用原EC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支持联想 以后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 哈哈

网友:
以后的笔记本不好修了EC都带程序芯片不好买呀

网友:
的确  联想现在通病很多  感觉很多设置不合理

网友:
这种EC又给维修带来了麻烦 自动程序 ……           加分

网友:
联想 烧内存的好像经常碰到的

网友:
有没有量过3.3v的阻值啊,我以前修的阻值都不对

网友:
io没程序吗io没程序吗io没程序吗io没程序吗io没程序吗io没程序吗

句容诚信电脑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联想现在很多机器的EC都带程序的。有料板拆就好

网友:
为什么 EC 供电是2.9v就确定是EC 坏了,直接干EC ,3.3-2.9v ,怎么不一开始就怀疑供电问题之类的?

网友:
这机器爱坏BIOS

网友:
带程序的EC都好贵

网友:
哎  现在维修 什么都是带程序的  连ec都要30元一个

网友:
这种带程序的EC 真蛋疼    弄起来麻烦哦

网友:
现在一看到要换EC的机器就头疼

网友:
我们店里修的最多的就是联想,感觉联想机子不够耐操,不如戴尔

网友:
现在笔记本的做工越做越差捡钱的机器倒是也来越多了

网友:
好样的。努牍吧,哈哈淡定一点哈哈。不知道你怎么弄高的

网友:
必须发图片一样的。要不然不好使。30一个

网友:
只有坏 咱们才能有钱挣啊 不坏上哪维修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麻烦你一下,怎么样看BIOS有没有参与开机?

这机器我修过好几个了,好使的机器你把BIOS拆了,也可以触发的,这主板的CPU供电为1,8V,所以有没有BIOS,完全不影响他触发上电。所以遇到这机器不触发的不要刷BIOS,没啥用,

网友:
现在不知道这EC能不能用809刷写。没敢试,改天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某宝有剪板的,必须发图片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