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k350c-i5无声音小修

楼主(2017-09-08):
神舟k350c-i5 板号6-71-w2300-d03 故障:识别不到音频
拆机看,声卡芯片进了点水,处理完后还是不识别,找图纸论坛只有一个都是zip的,于是某宝买,等下传。
测量发现声卡芯片无3.3vs供电
断L63,芯片第9脚对地短路,拆声卡拆这条线的几个电容,终于找到c451短路,电感L63坏

更换后声音正常
有图纸好办点,传上图纸

网友A:
这笔记本还比较新的样子。。。。。图纸是买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笔记本还比较新的样子。。。。。图纸是买的么

是买的,4代cpu不算新,论坛找不到,就一个人标题有标 但是要下载好几个zip,不知真假不敢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买的,4代cpu不算新,论坛找不到,就一个人标题有标 但是要下载好几个zip,不知真假不敢下

没办法,,人家也是买的图纸你想要的话就只有下咯

网友C:
有图纸有丝印都还好。最烦没图纸没丝印只有点位的,妈的眼睛都要看花。

网友D:
楼主技术厉害 思路清晰 秒杀啊 应该是大神级别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人家也是买的图纸你想要的话就只有下咯

都是zip格式的哪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有丝印都还好。最烦没图纸没丝印只有点位的,妈的眼睛都要看花。

是的,刚好我这款都有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厉害 思路清晰 秒杀啊 应该是大神级别的吧

如果是大神,就不用图纸了。大神都不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笔记本还比较新的样子。。。。。图纸是买的么

本子不新了 图纸论坛应该有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修机速度很快。。思路也清晰

网友:
国产机器配置搞得很高 但是很多供电不够 导致蓝屏什么的 你这个还好短路 我碰到的都是蓝屏m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