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PE里面识别不了固态硬盘 怎么搞

楼主(2017-09-08):
PE里面识别不了固态硬盘 怎么搞 WIN8PE

网友:
用win8 PE就可以了,笔记本的话bioss里改成AHCI

网友:
是新的M2硬盘吗?  要是新的硬盘你用安装版安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有的可能是硬盘坏了吧,硬盘坏了吧,硬盘坏了吧

网友:
BIOS 里面都可以看到 M2接口那种 进PE就看不到了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坏了吧,试下从新拆了,从新装看看吧

网友:
现在都是WIN8PE和WIN10PE了,楼主得换PE了

网友:
用win7或者win8以及更高版本的pe就可以认到了

网友:
PE版本的问题,换成win8的PE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一个带驱动的pe就可以了

网友:
下载备份一下

网友:
你U盘没有WIN8PE吗,不是启动自带的吗

网友:
得看什么电脑,现在很多新款需要硬盘加载驱动,或者说用镜像PE启动,你都没说完全,也不好测

网友:
感谢你 分享了问题出来,下次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也会怎么解决了

网友:
用WIN10啊,只要确定硬件没问题就可以啊

网友:
加载NVME驱动即可  或者直接win10 自带驱动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朋友们,我喜欢哦

网友A:
进win  8PE  或者 把硬盘取下来

网友:
要么 BIOS设置问题  要么你PE版本  一般win7 win8pe都支持

网友:
bios 里识别到了吗?或者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win 8PE 或者 把硬盘取下来
麻烦

网友:
有可能设置没有改对,CMOS设置中能认到的都可以安装的。。。。。。。。

网友(2019-09-17):
固态硬盘不识别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124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