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PLUS跑乱码

楼主(2017-09-08):
如题开机跑乱码,按一下复位键居然正常跑码,跑完亮机瞬间重启又是狂跑乱码,一直按住复位键可以正常亮机进BIOS,此时松开复位键不重启,但复位键再怎么按都不能重启,在BIOS里操作可以重启,然后又是狂跑乱码。。。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吗?
补充:
这块板还有个问题是小喇叭声音嘶哑,主板上电后不时的嗒嗒响,很小声。
看点位发现是OQ202驱动小喇叭,NPN三极管B极一直有0.6V左右的电压,明显不正常。
该三极管B极电压由PCH直接发到822排阻ORN201再到三极管B极,822排阻一端0.6V另一端0V,证明PCH没有发信号到排阻,排阻自己漏了0.6V出来,果断换了822排阻。
再试机居然能正常跑码了,复位重启也正常了,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好了?
再看看点位图,有个RSTCON#信号也经过这个排阻,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信号漏电导致反复跑码?

网友A:
这种情况   必须得先刷一下BIOS   必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   必须得先刷一下BIOS   必须的

BIOS在发帖之前已经刷过。
这块板还有个问题是小喇叭声音嘶哑,主板上电后不时的嗒嗒响,很小声。
看点位发现是OQ202驱动小喇叭,NPN三极管B极一直有0.6V左右的电压,明显不正常。
该三极管B极电压由PCH直接发到822排阻ORN201再到三极管B极,822排阻一端0.6V另一端0V,证明PCH没有发信号到排阻,排阻自己漏了0.6V出来,果断换了822排阻。
再试机居然能正常跑码了,复位重启也正常了,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好了?
再看看点位图,有个RSTCON#信号也经过这个排阻,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信号漏电导致反复跑码?

网友:
可以刷BIOS程序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在发帖之前已经刷过。
这块板还有个问题是小喇叭声音嘶哑,主板上电后不时的嗒嗒响,很小声。
看点 ...

只能说有这个可能性,毕竟是822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