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 0.4掉电反复循环求思路

楼主(2017-09-08):
hp cq43 0.4掉电反复循环求思路,自动上电电流到0。2有时到0。4掉电又反复加电,测电压都出来了,换了显卡,换了桥,写了BIOS都没用故障依旧,不知道下一步搞哪里

网友:
0.4电压都出来完了?是不是有些小电压没测到?

网友:
掉电 竟然都换过显卡 和桥? 看看是时序引起的掉电还是供电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电压呢 你电压测了吗 这个好像是电压不全 还有显卡电压你会有惊喜

网友:
按照查一下信号,感觉还是某个信号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有短路吧,广达代工的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