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C不开机维修,附带点位BIOS

楼主(2017-09-08):
华硕 X550C 故障不开机,按开关电流能上0.02A拆机  待机有5V 没有3V
按开关之后3V出来。电流0.02
打开点位图开始测量,运气比较好,一下子找到了

                                                         画红圈位置电阻坏了

                                                                             SRTCRST#电阻一头3.3V一头1.01V

                                                             亮机
带上BIOS和点位图  板子是独显I5的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3MzEyNXw3Y2YwNGExZmY2Y2U4NTNhM2FmZGVjNmQ5NTc4OTk0ZHwxNzc5MTgxNDM0&request=yes&_f=.rar

X550CC_2.0 (2).rar

网友A:
马虎了,是0.02A 。。
不是0.2A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虎了,是0.02A 。。
不是0.2A

关键数字  已经给你改正了

网友:
X550C前不久遇到过一台不显示没修好

网友:
能说说具体的维修过程吗
。。。。。。。。。。。。。

网友:
RTC电路的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