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asus fx50j 奇葩故障 版号 x550jd v2.0

楼主(2017-09-08):
  开机能认硬盘过logo 一直提示  bootmgr image is corrupt,the system cannot boot.             进不去pe    换了好几个都进去
不插硬盘也进去  进pe也是提示bootmgr image is corrupt,the system cannot boot.     在别的机器狗系统 也是进不去一样的提示. 刷了BIOS屏蔽了板载内存 还是不行。   求大神们帮帮忙,谁遇到过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报错是说系统坏了,你要确定硬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报错是说系统坏了,你要确定硬盘是好的

我不查硬盘进PE  选win8 03   都这样   勾系统也不行     硬盘也换了

网友:
额,你把bios恢复一下试试。显示系统没有引导呢

网友B:
你确定你的硬盘是好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的硬盘是好用的?

我换了我几个了  主要是不查硬盘都进不去p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我几个了  主要是不查硬盘都进不去pe

有没有查一下硬盘的工作条件,硬盘接口的数据,这些都查一下吧

网友:
升级官网的BIOS最新的试试吧,这个刷的版本一般都是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