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AF 版号是K40AB

楼主(2017-09-08):
华硕X8AAF   版号是K40AB    没有声音    内置跟外接都没有   声卡驱动可以认得到   电压也正常     官网的驱动也已经试过也还是没有声音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在线等

网友A:
从装一下系统试一下  不行再查声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换个声卡试试

网友B:
测量声卡芯片的供电  今天修到一台一模一样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个声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声卡芯片的供电  今天修到一台一模一样问题

大神  你看看能不能搞好   到时给个回复可好?

网友:
声卡跟供放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装一下系统试一下  不行再查声卡的工作条件

系统已经重装过了  还是一样  声卡跟供放也已经换过了  还是有没有声音  电压方面也是正常的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基本断定是声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