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5-S540 不开机,有短路,一通电电流有微小的跳变,求助大神

楼主(2017-09-08):
thinkpad S5-S540  la-a171p 不开机,有短路,一通电电流有微小的的跳变,没有电压,求助,谁遇到过我给说说怎么修,跪求!跪求!跪求!

网友:
是短路 还是自动触发小电流  要确定好   测一下待机3 5V的对地值

网友:
这个要根据图纸时序 按照时序修供电

网友:
不一定是短路哟  先测量待机供电 全部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
有短路,就烧鸡,先把短路修好。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解决说一下 谢谢

网友:
先烧鸡吧,把短路解决了 再按时序查供电

网友:
打值阻,烧机大法呀。你可以百度一下或迅维里找找方法,短路的都好修的。

网友:
果断烧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