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M5400 版号BM5 DAOBM5MB8D 0.23A 短路3V5V 发烫

楼主(2017-09-08):
今天客户送来一联想M5400  说是放了半年没有  拿出来就开不了机了   接电源 电流直接230毫安漏电   告诉客户说主板有短路坏了  机子拆开后裸板上电  依旧
3V5V 的 1125C  巨烫  二话不说直接换  满心欢喜的接电  还是现象依旧:@ 只有老老实实查电路了   发现待机的线性电压5V 没有  3V 只有2.3 V  在车两个的主值  发现3V的对地阻值只有200欧姆   这个应该不对哦    于是就接了个3V 去烧了下

发现D8 发烫    翻开图纸一看  这个是RTC 供电电路   在测D8 的3脚发现  阻值更低了

仔细查看+3V_RTC 的电路发现 C270 有点发霉  掰掉 OK
装上1225C  上电开机  一路欢喜的小跑  亮机 收钱

献上图纸和备份的BIOS   供各位老板挣钱

M5400 版号BM5 DAOBM5MB8D0 REV D.rar

联想M5400 DAOBM5MB8D0.pdf

网友A:
bios是备份的还是买的

网友B:
经典短路  庆幸这个桥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是备份的还是买的

备份的 呀    备份的 呀   备份的 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典短路  庆幸这个桥没有短路

确实  这个桥也坏的挺多的  最近搞了好几个战神的机子都这个桥坏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太感谢了的掉电的

网友:
这种电留大的,,很多都是VL电压短路的。

网友:
之前也碰到过,有时烧一下直接就好了

网友:
客户放了那么长时间   电容 受潮发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