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求助联想B320 卡WIN7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7-09-08):
5930换了,四角也有0.99V,打算刷个BIOS,不知道那个BIOS是TV的,求大神告诉我三个BIOS那个是TV,那个是桥BIOS,那个是EC。

网友:
卡LOGO刷个桥BIOS试一试
BIOS的1脚和EC直连的是EC ROM
另外一个自然就是桥的BIOS

网友:
桥的容量大

网友:
靠近 EC的 基本就是了

网友:
1M  512M   ECBIOS  直接到EC

网友:
你先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撒。然后在刷bios

网友:
然后在刷bios
你先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撒。

网友:
从照片看,左边EC 中间桥 右边应该就是你说的T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                                                                                             ...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灌水会被扣分的 情节严重会禁言

网友B:
直接下载对应容量的程序刷写 这几个芯片的容量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下载对应容量的程序刷写 这几个芯片的容量不同的

我现在改了集显,显卡都被我给干下来了。我看他们改的集显,他们的主板怎么有U20那个BIOS   我这个板子没有?

网友:
这个桥有问题也会出现卡logo的吧各位维友

网友:
B320和B320I改集显的的方法是一样的.才改过。

网友:
TV是什么东西?BIOS大的是桥的

网友:
这款机器我遇到硬盘,桥,U口坏都卡在win7或蓝屏。

网友:
卡logo先排除外设的问题  再搞主板吧

网友:
在网上下一套再对比下大文件大小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到论坛里下一套bios 对着容量刷进去就行了

网友:
卡WIN7    你刷  TV的   BIOS   干嘛呢?

网友:
楼主TV,bios是干什么用的啊?还没碰到过。。。。

网友:
统一回复,昨晚加班到凌晨3点,改集显,已经搞定。。。它奶奶的。

网友:
这机器有图纸 看下图纸就知道位置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