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联想扬天M3310D跑码无显维修实例

楼主(2017-09-08):
前几天接手了一批单位用的扬天M3310D台式机,故障为不显示。确认是主板故障。跑码但无显。该主板CPU为集成。

跑码为:34 31

因为都能跑部分码,所以简单打了下几个关键点电压,都正常。
先刷BIOS吧,也只能先刷了,不行再往下考虑。于是重刷,结果一样,毫无变化。
想到是集成CPU,也许虚焊也不一定,于是又加焊了CPU,还是一样,又加焊了桥,还是一样。
现在只能重新回头来慢慢来吧。想着先下份电路图吧,结果找了一圈儿,那儿都没有,只能自己一点一点往下抠了。
从上午十点弄到下午三点,一点结果也没,怀疑部分的电压测量都是正常的。(需要说明一下,本人不会用示波仪,所以所有的问题都得靠万用表解决,也许会使示波仪,也能早早发现问题吧。)

本来不想修了,但是一想五十多台,也是不少的收入啊,只能坐下来再慢慢找了。经过漫长的查找,终于在网卡旁边的一个上拉电阻处测到电压是0.12V,因为没有图,只能凭着以往的经验,觉的此处的电压应该是低了。再查了一圈儿,发现旁边只有这一个上拉电阻,说明这就是供电脚电阻。那这个电压一定是有问题的,或是3V或是1点几V,但绝不能是0点几V。

往电阻上面往上查,发现电阻的上级还有1.8V,很显然就是这个电阻有问题了。于是找了一个换上。试机。跑码正常了,接上显示器有显了。

后来,查看其它机器,都是这个问题。至此,可以确定这是通病。不然就是单位机房操作问题,集体发生一个故障。由于送机器的人不是直接机房管理人,所以无法得知具体原因。希望能给大家以后碰到类似问题,提供一点有用的意见吧。

小小学徒工 -1 既然这么多台通病,楼主应该把元件号,此元件给哪个信号做上拉,是哪个电压来上来都分

网友:
发上那电阻的图片就完美了

网友A:
发出来  电阻 位置图啊    圈圈起来 , 后面的人才会给你加分

网友B:
             是那个电阻         楼主标出来   我想看看   是什么信号导致的 !       我有图纸!               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那个电阻         楼主标出来   我想看看   是什么信号导致的 !       我有图纸!           ...

MS-7787

网友C:
既然这么多台通病,楼主应该把元件号,此元件给哪个信号做上拉,是哪个电压来上来都分析出来,这样才能有助于同类故障的判断,你这样写的不清不楚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果不发

网友D:
可以把你修的那个地方的详细位置发到论坛里,让大家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那个电阻         楼主标出来   我想看看   是什么信号导致的 !       我有图纸!           ...

点位图发出来吧,研究一下  手上有2片板子

网友:
只想知道楼主收了多少毛爷爷啊,楼主也是好心,直接通病都写出来了

网友F:
楼主,电阻位置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点位图发出来吧,研究一下  手上有2片板子

不好意思              不能发出来!

网友:
支持楼主发表技术贴,也感谢楼主的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出来  电阻 位置图啊    圈圈起来 , 后面的人才会给你加分

刚学会发贴子,不太懂,呵呵。下次一定搞仔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电阻位置在什么地方?

在网卡上方,现在手上没有这个板子了,等手上有了圈出来发给大家。第一次发技术贴,不太懂规则。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你修的那个地方的详细位置发到论坛里,让大家看看

第一次发这种贴子,不太懂规则。现在手上没有这个板子了。等碰上我给大家补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这么多台通病,楼主应该把元件号,此元件给哪个信号做上拉,是哪个电压来上来都分析出来,这样才能有助 ...

不好意思啊,第一次发贴子,不太懂。机器都交给人家了。手上没有这个板子了,等有了后给大家补发一下。不过自己找下也好找,在网卡上方一点。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这个机器  网卡的供电感觉也不会导致跑不完码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发这种贴子,不太懂规则。现在手上没有这个板子了。等碰上我给大家补发一下。

好的,可以的,多发几次技术贴就熟悉了论坛的发帖方法了

网友(2017-10-13):
楼主 多大的电阻能说下不 网卡上面一共就两个

网友:
劳烦 楼主 标一下电阻位置谢谢
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