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出来是通病,可是小小白一枚,是在是很无助!求大神!!

楼主(2017-09-08):
百度出来我的问题 大概就是和我们论坛的三星笔记本R467 一样的问题吧。
可是小小白没什么权限看不了 帖子内容,实属无奈!

现在接着把我的问题总结一下!  15年同学那里收的三星R467笔记本!

①:现在 就是电池开机可以正常运行! (可以运行到电池没电)硬盘灯开始闪
②:电池开机进系统途中(未完全进入系统)插上电源 就会直接黑屏! 硬盘灯开始闪  然后就直接挑掉
③:不用电池,直接用电源插上开机 有时可以进去,有时进不去!硬盘灯开始闪  然后就直接挑掉
④:电池和电源均插在 笔记本上  按开机 大多数时候是进不去的,BIOS都看不到!硬盘灯 不亮!
⑤:电池开机 进入系统后,再插上电池  可以运行一段时间,然后也会自动关机!硬盘灯 亮! 关机后灭!

这是我笔记本目前的问题,我也怀疑是散热的问题 拆开看了下 CPU风扇不转检查看了一下 主板风扇接口不供电了,就用延长线接在了 USB上 开机就转了!
但是这个关机的问题 依然在!!!

小弟实在不知道怎么办,目前就只能先确认一下是CPU背部电容的问题,准备手动更换一下,可是咱们论坛的那几个帖子权限是在是太高了,看不了!
各路大神 可以帮小弟一个忙吗- -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 我怀疑是我排线的问题,有时候开机 能操作 但是 屏幕花屏了!

这个问题 我判断是排线的锅,因为 也就几次这样,!

这个电脑的配置不高,但是我用SSD和4g 内存 勉强可以操作 挂机还是可以的 现在 自动关机的问题 求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7-9-9 17:05):
目前笔记本 已经从礼拜五中午12点左右 坚持到现在 没有自动关机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难道是电源电压不稳?可是最近我也没有进行大功率 作业啊??实在是搞不懂了!!!
还要就是花屏的问题真的是 冷不丁来一次

补充内容 (2017-9-9 21:59):
贼难受,17点刚说 没有自动关机的现象了 6点就关机了,   烦死了!  看来我只能用我的电烙铁来教它做笔记本了!

网友A:
维修,还是交给专业的维修人员去做,自己没有动手能力和专业工具,很容易扩大故障,得不偿失。

网友B:
你这种情况    显卡 或内存有问题  个人的话,修不了 的

网友C:
如果你是爱好者,还可以尝试解决一下问题,但往往是得不偿失。如果仅仅是为了修复这台电脑,就没必要了,你可以留下你的地址,会有距离你较近的维修工程师联系你服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还是交给专业的维修人员去做,自己没有动手能力和专业工具,很容易扩大故障,得不偿失。

谢谢提醒, 我自己也是一个伪电工,只要是自己的东西 都很想动手去尝试一波!(别人的东西还是抱有搞坏要赔的心疼)  只是这个笔记本 配置很老了,去送修的话  价格高 就被反撸了。还是抱着动手练技能的心态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情况    显卡 或内存有问题  个人的话,修不了 的

花屏问题 可以不用去管,(我更多的是配为了配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爱好者,还可以尝试解决一下问题,但往往是得不偿失。如果仅仅是为了修复这台电脑,就没必要了,你 ...

是个爱好者,但是限于权限的问题 无法查看咱们论坛的 同问题的 帖子。所以只能开新帖了!

网友D:
你这帖子真霸道,两位基地大咖为你来解答,真是羡慕嫉妒,,,,,,,,另外小兄弟按照大咖说的去做是没错的,如果你对这一行感兴趣何不来基地学习呢?那时你就是大侠纵横江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帖子真霸道,两位基地大咖为你来解答,真是羡慕嫉妒,,,,,,,,另外小兄弟按照大咖说的去做是没错 ...

杂说呢,时间不一样 感觉也会不一样,我职高机电班的时候 爱搞网络,现在出来工作了也不是 机电行业的,却在网络行业里 寻求机电的帮助, 想想我自己也是挺搞笑的。

主要是 这个要修的笔记本是我用来挂机用的!买好的挂机 感觉有点浪费,就这个笔记本我还给它上了块 120G的SSD呢

因为现在工作了 涉及的东西和工作有关的比较多吧。只能说 有需求的时候才会想到吧。  (这是真话)

假设我从事了这个行业 肯定就会在基地混了!更多的只是有需求和爱好。

网友E:
这是 显存坏 ,或者显卡芯片不量 造成的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  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 显存坏 ,或者显卡芯片不量 造成的

这个问题不常见。主要还是自动关机的。希望大家帮我看看自动关机的问题 是电源问题 还是充电接口 或者是  cpu背部的nec电容问题 谢谢了!

网友F:
只能说   这种问题 你个人解决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只能说   这种问题 你个人解决不了

句容的啊  我在江阴 是不是过了长江就是你哪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句容的啊  我在江阴 是不是过了长江就是你哪里了?

以前在句容  现在不在那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以前在句容  现在不在那里了

这就尴尬了,我这个问题我百度出来的 是不是换一下CPU背部的 那个电容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就尴尬了,我这个问题我百度出来的 是不是换一下CPU背部的 那个电容啊

谁都不能给你百分百的答案  专业做维修的 还需要检测一下呢

网友:
高手辛苦了 好想学到芯片级  难度太大了 还是要好好的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谁都不能给你百分百的答案  专业做维修的 还需要检测一下呢

好吧,我这里 只能司马当做活马医了  先拆开 肉眼看看哪里缺了 补焊一下 试试看

网友H:
你想自己修就花几十块钱买配件耗材开撸呗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想自己修就花几十块钱买配件耗材开撸呗 死马当活马医

无从下手啊, 论坛那个同型号 同毛病 的帖子看不了!

网友:
新手报到  学习学习

网友:
直接找个专业的给你检测维修吧

网友I:
你信不信  加焊一下显卡马上好 修到过三台了

网友:
想自己试下,就先把大电容换了。

网友:
你看不了就对了,维修还是交给专业人员比较好,不然故障扩大就不好了

网友:
先用风枪,没有的话用电吹风 尝试加热下显卡。试试,反正自己捣鼓呗,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大神们 真的是厉害 我电脑从昨天下午开机到现在 已经没有自动关机的现象了 不知道啥时候就会自动关机!!!

网友:
看来设置认证效果很明显哦  不让看是对的,还有就是别怪我打击你 你这个问题就算是看了帖子 自己也无能为力的 一般情况下只能搞破坏罢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你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和经历吗 谁随便一搜就可以看的话  那么技术太不值钱了,你这个明显的显卡问题或者就如你所说是接触不良 不管什么问题你先把眼前的解决了再说下一步

网友:
看着这屏是显卡的问题呀。修显卡200起,QQ:561015811

网友:
还是找专业人士修吧

网友:
爱好者的一般就不建议修了,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信不信  加焊一下显卡马上好 修到过三台了

不知道你说的是 花屏的问题吗  我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喜闻乐见了  看不了大神更新NEC电容的帖子,只能去百度,然后看到一个硬盘下面有个电阻 貌似可以引起这个问题 于是就跟着把 那个电阻扣掉了,缺发现问题更严重了  现在是  用电池进系统 跳出窗口加载时  硬盘灯先灭掉 然后 直接就全部跳掉了! 重新开机依然如此 根本进不去系统了,所以死马当做活马医   已经去除了CPU背部的电容了   求大佬帮我看看那些权限的帖子 里面是咋弄330的电容的 谢谢了!!!

网友:
技术还是应该一步步学,不能够投机取巧。基本功要扎实。

网友:
充电短路???!或者是独显有问题,!!!

网友:
这显然不是电容问题 ,不是所有的通病都一样

网友J:
09年的三星、我家的三星R467跟你一样的型号、奔腾的CPU、T4600

网友G:
引用 网友J:
09年的三星、我家的三星R467跟你一样的型号、奔腾的CPU、T4600

是的啊 一样的啊 你的有这个问题吗- -

网友K:
CPU电容出问题了吧 ,这个电容不怎么好换

网友G:
引用 网友K:
CPU电容出问题了吧 ,这个电容不怎么好换

这里我已经敲掉了,但是敲掉之前 我先把笔记本硬盘位置下的一个小电容也给敲掉了:'(:'(:'(

网友L:
这个大电容和显卡但是有可能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这里我已经敲掉了,但是敲掉之前 我先把笔记本硬盘位置下的一个小电容也给敲掉了
...

是不是连壳没有拆就开口拆电容啊,你够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连壳没有拆就开口拆电容啊,你够胆

这个电脑的配置不是很高我加了条内存 然后用SSD120G的 硬盘换上去 准备挂机用的!  但是它老是自动关机 很无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大电容和显卡但是有可能的。。。。。

显卡? 显卡如果虚焊的话用电池 可能也会自动关机吧 但是这个 应该可能不是显卡的问题吧。我猜可能是硬盘 的问题 突然断电或者接触不良导致的 系统自动关机。

还有就是插电源 开机 硬盘灯不亮  也不闪  然后显示屏一直黑屏就亮两个灯。

所以我就把硬盘底部的一个电阻敲掉了,然后问题没有解决 还有问题的花就是NEC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是的啊 一样的啊 你的有这个问题吗- -

没、我给他升级了下、光驱拆了换固态、开机10-12秒、CPUT4600换成T9600了、内存条2G的单条加了一根、现在4G、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没、我给他升级了下、光驱拆了换固态、开机10-12秒、CPUT4600换成T9600了、内存条2G的单条加了一根、现在 ...

我也是啊 我换T9600 开机进bios 进不去系统然后就把9600 就不知道去那里了  内存也是加了根2G 我是吧硬盘位  弄了快SSD啊  那你现在还在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啊 我换T9600 开机进bios 进不去系统然后就把9600 就不知道去那里了  内存也是加了根2G 我是吧硬盘 ...

在用啊 、不过那台电脑给我老妈用了、给他装了个影子系统、他又不怎么会玩电脑、装个影子系统不怕他玩坏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这里我已经敲掉了,但是敲掉之前 我先把笔记本硬盘位置下的一个小电容也给敲掉了
...

小电容不要也没有关系 就怕是小电阻 ,这关系就大了

网友:
这好像是花屏,要拆机出来重新种显卡

网友:
有表的话背面电容量下就知道了  改四个钽电容就行了

网友:
              给楼主点个赞   这种精神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小电容不要也没有关系 就怕是小电阻 ,这关系就大了

你这么一说 好像真的是小电阻了。。这些尴尬了- -

网友M:
汉国显卡了了么 这个花屏可能跟显卡有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汉国显卡了了么 这个花屏可能跟显卡有关系啊

不是 这个花屏不是主要的,有人说显卡虚焊也会导致 开机进入系统 过一段时间 重启。。但是我的电池开机的花 能用到电池没有电的。

网友N:
我在江阴的!Q759315349 你可以拿过来看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在江阴的!Q759315349 你可以拿过来看看的!

需要问题验证的- - 大哥在江阴那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在江阴的!Q759315349 你可以拿过来看看的!
我 试着加了一下微信 看到回复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