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有一个usb 不好用

楼主(2017-09-08):
版号820-2936-b 此机有一个usb不好用  ,拆开主板量电压正常 阻值比另一个偏高 。接口也正常。 本打算先加焊usb管理芯片 。不小心碰到了 主板上的小电感发现一端断掉了 打开图纸原来是usb信号电感 。冲其他机器拆个装上 问题解决 。

网友A:
楼主  不要发这种纯文字主题贴   请配上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不要发这种纯文字主题贴   请配上图片

图片上传不了啊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传不了啊  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提示图片太大了  可以用QQ截图截一下再上传就可以了

网友:
试了就是不行  每次想发帖子 上传图片就是上传不了  提示太大  只能2m 一下  不知道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