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急

楼主(2017-09-08):
请问GA-M68MT-S2主板IO芯片   芯片型号IT8720F  下面是1123-JXA   能用IT8721F 1108-BXS代换吗? 或者还能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A:
带GB的可以试试。
不行也不会烧

网友:
它的主型号就不一样  我看了看许多评论   说这个不用试都知道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GB的可以试试。
不行也不会烧

对了   月饼哥   我这个我发帖的时候我选择是电脑主板维修  但好像提示说没权限还是啥的    所以只能发在谈天说地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   月饼哥   我这个我发帖的时候我选择是电脑主板维修  但好像提示说没权限还是啥的    所以只能发在 ...

普通区 你都可以发的呀。
已经移动过来了~

网友:
嗯   知道了  谢谢月饼哥   以后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  还希望月饼哥多多海涵

网友:
IO可以试着代换   不能换也不会啥大问题

网友:
最好找一样的型号的代换

网友:
这个主板CPU VDDA喜欢坏 修到过几台了

网友:
嗯  好的  我先查查看  谢谢老师的分享

网友:
触发脚位一样,但其它脚位有点区别,换原装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