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0G I5独显亮机掉电

楼主(2017-09-08):
有修过这样故障的师傅吗?指点一下,BIOS刷过的了,有时能开上10几分钟,有时出桌面就掉了

网友A:
3V 5V的电容再找两个换上,必须要换6.3V的。你的图片不清楚,不知道你换的是不是从其他电压处拆的钽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 5V的电容再找两个换上,必须要换6.3V的。你的图片不清楚,不知道你换的是不是从其他电压处拆的钽电容。

好的,我试下
。。。。。。。。。。。

网友:
有可能是cpu供电电压不稳定,如果有330换来看。主供电加焊试试

网友B:
我修到过一个 ! 开机 0.4掉电     问题是 5v转后级电压 只有3v  控制电压偏低 换了电阻好了   不知道能不能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到过一个 ! 开机 0.4掉电     问题是 5v转后级电压 只有3v  控制电压偏低 换了电阻好了   不知道能不 ...

我的是亮机过后掉电的,温控没问题的,没招了,没什么经验

网友:
着重查3.5V电容,及CPU供电查下…………。

网友:
有供电不稳定    3v5v    cpu

网友:
遇到掉电最烦啊

网友C:
这种故障最好的方法就是示波器对比一下各个供电,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最好的方法就是示波器对比一下各个供电,信号

没示波器,多谢你的提示,目前在研究。。。。。。。。

网友D:
这个电容通病 先搞了再说 说不到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通病 先搞了再说 说不到就ok了

你好,你说的是那一个啊,3V.5V那的吗?

网友:
这种问题,用万用表测不出来的,只有示波器打,重点CPU 供电和待机供电

网友:
我应该修到过差不多问题的  干过显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了吗。。。。。。。。。。。。。

没有啊,。。。。。。。。。。。。。。。。。。。。。

网友:
排除了 bios  查 待机 和cpu 供电  稳定··内存 供电  显卡断开··· 转换 电压 ·· rsmrst#电压跳不跳 温控 ···

网友:
基本上3,5V的电容问题居多,元件不良!我有遇到过好多台!

网友:
亮的时候把全部PG查一遍     看有没有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