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屏升压电路搞不好,剪板解决

楼主(2017-09-08):
LED 屏,暗屏,拆开发现LED供电的保险烧了,直接烧发现一电容短路了,拆了不行
开机亮一下,补上一个电容亮的时间稍微长了点,大概2秒
搞不定了,从别的显示器上剪了一块飞线解决了

升压电路也就那么几个零件,二极管也换了,就是不行,IC价格接近30

网友A:
这种现象把大电感换了就会好的。电容短路导致大电流,电流大电感温度就很高,把漆包线上的漆烤变质了,电感就没容量,所以亮一会就保护了。这种情况在屏的升压电路上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把大电感换了就会好的。电容短路导致大电流,电流大电感温度就很高,把漆包线上的漆烤变质了,电感 ...

谢谢谢谢,还是修的太少,经验少
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以后碰到也这么做

网友:
你能不能不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剪板的事  也干过   不麻烦 省事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学习了,大神..........................

网友:
是的,换换19V的大电感应该就好了